楼主(2020-08-13):
有一台30KW变频器控制一台30KW深水泵。新装上去抽了两天的水,但是变频器很热,第三天报恒速过电流。起动还能坚持一两秒,再后来一起动就报过电流。测量电机绝缘偏小1M多一点,于是怀疑水泵漏电。后来拿水泵到厂家维修,修好后拿回来在岸上通电正常。放到井里后开机又报过电流,检查后电机绝缘还是偏小。为了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调了一个37KW软起运器过来试机,正常(测电流正常值,虽然不是我在场测量的)。
水井深500米,水泵在150米处抽水。(变频器厂说水深50米以上要加大一个型号)
问题1:30KW变频器为什么带不起30KW电机?跟水深有什么关系?
问题2:如果因为水深而带不起,那电机应该是超负荷运行,但测量电流却是正常的。
问题3:加大一个型号的话虽然不会报警,但是不是检测电机过载没有那么灵敏,从而没有保护作用?
(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加大一个型号)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应该是线太长了的原因。

网友B:
水深负载大?电流?(钳形表怕电流不准吧,自带的显示这个说不好。)

但是水深扬程越大,电流应该越大。

加大一个型号,电流应该都可以设置的把。

网友C:
水深线长电机可能较劲了,变频器满负荷工作,时间长了也就累了,加大变频器有余量
150米起码50层楼高,没做过这么高的恒压,既然厂家发话,那就加1-2级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长了电阻大,电流应该小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电机不是一直处于过载装态运行?关键钳表测电流正常,要是钳表不准那这个电机等于是长期过载运行。现在用37KW软起动带水泵用得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引起的加大型号可能不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D:
如果你的变频器本身就是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这么远,本来就要放大功率的;

网友E:
变频器到电机导线过长【150米】,导线各个相线彼此之间以及各相线与地之间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略,另外,导线的分布电感也不能忽略。这个分布电容并联在电机负载上,与分布电感一起导致变频器输出回路的功率因数降低,在负载一定情况下,必然加大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变频器自然发热严重,过载。解决方法:【1】给输出端增加一台输出电抗器;【2】将变频器额定功率提高一档。

网友F:
深水泵属于重载,并非普通的离心式水泵,需要加大一个等级功率。

网友G:
潜水泵,在变频器控制下,属于恒转矩负载特性。且为重载应用,放大一档功率是应该的。

网友H:
明显负载大了= =加大一级就好了

网友I:
按大家说的加大一挡   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接触过  雷同最后和厂家探讨分析   一致认为深井泵都属于重载  一些负责任的泵厂家 水泵实际 功率都已经比名牌所标称的功率偏大,

网友J:
一般要加大一个等级来用,这还得看品牌

网友K:
应该加大一个型号靠谱点……井深,水泵负载,同一个型号确实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用型的,如果风机水泵型 的可以带37K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说法靠谱。有可能厂家专门为深井泵放大功率。

网友L:
没好好看看变频器使用说明吗?超过多少米就应该安装输出电抗器,减少漏电流

网友M:
泵深150米,考虑分布电容导致的泄漏电流等影响,30kw变频器带不起电动机很正常,而且深井水泵电动机在起动以及运行时,功率超过标称功率的可能也存在,所以配大一级变频器是合理的,至于保护方面,变频器上电动机电流等参数都是可以设置的,不存在不保护现象。当然只能设置低于变频器功率,不能高于变频器最大功率。还有导线线径问题也不能忽视,要考虑阻抗问题。

我接触过的一台深井泵,井深120米,泵深96米,45kw电机,配套55kw变频器,导线采用35深井泵单芯3根专用线,长期使用正常。

网友D:
不换变频器就加个输出电抗器再试下;

网友N:
你这个深水泵启动属于重载,那么放大一个型号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布电容知道,分布电感是怎么存在的?那线越长分布电容越大,假如深五百米是不是要加多很多?

网友O:
这个用交直交变频因为载波影响导致电压变化率增大厉害,对绝缘损害较大导致变频不能正常运行,选用交交变频或者在变频器出口端加电抗器就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O:
交交变频器比较少,估计加电抗器实际点。加电抗器又要查资料计算。

网友O:
说到底还是变频器绝缘级别低了所致!
选用F级绝缘或者以上级别绝缘等级电机是治本的办法,当然最好是选用变频专用电机,不过这些都是深井泵制造商的事,用户只有选择的权利

网友E:
电抗器规格随变频器功率变化,查看变频器手册既有对照选型表。电抗器的作用主要是抵消因为导线过长产生的分布电容的影响,因为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这样就限制了变频器负载电流的变化率,提高了负载功率因数。

网友P:
对于深水井电机来说,应该选重载变频器,并且最好加大1到2个型号,你30KW的电机,最好选45KW的变频器,给变频器留点余量,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Q:
如24楼所说问题应该在电机绝缘上,用变频器时对电机绝缘电阻要求比用工频至少要高10倍,因此用软起后接工频电源能正常运行,但用变频器就不行。水泵电机没采用变频专用电机,用变频后寿命大减是目前通病。

网友R(2023-04-07):
水深10万米,但是泵放在100米深的地方,而水面到出水口距离为27.19米,那么扬程就是27.19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