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德福75KW变频器三相电流输出不平衡电压正常

楼主(2020-08-13):
百德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U相比其他两相电流小一半,驱动电流检测也基本一致,光耦都换了,模块大脚小脚检测也是好,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电流不平衡

网友A:
敬请参阅《电力设备管理和维修》杂志2019年第十期上有关此问题的论文,“三相电压相等但电流不等分析计算一例”。

网友B:
不了解这牌子!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主板或者驱动问题),如果电流反馈参与运算控制,那么电流检测回路也可能!还有换台电机看看!

网友C:
负载检查了吗?你的电流时变频器上显示的还是钳形表测量的?

网友D:
驱动板与模块之间的接插件检查了吗 驱动板上管驱动光耦 与驱动电路的电容检查了吗 稳压二极管检查了吗 驱动电阻 放大管?

网友E:
是不是电流传感器装错相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载没问题备机装上正常,电流是带载是钳形表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光耦都换了,驱动动态静态电压正常,驱动电流也正常,也怀疑连接线接触不好更换掉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检查逆变模块了。

网友F:
变频器无非就是:电源整流、频率变换、驱动放大、输出功率控制、功率模组驱动等等,前面都没有问题,自然就是最末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