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CR输入端

楼主(2020-08-14):
看三菱的伺服说明书有个CR输入端,fx3u有个D8464可以指定清零信号软元件,这两个应该是对接的。这个清零信号软元件到底起个什么作用,没接也能正常运行,接上好像对伺服也够不成什么影响。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执行原点回归指令后,PLC输出信号将伺服驱动器滞留脉冲清零。

楼主:
不清零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原点回归后,滞留脉冲清零,伺服马上停止动作,同时PLC内部的当前值位零,如果滞留脉冲不清零,伺服需要继续运行,直至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回归后,滞留脉冲清零,伺服马上停止动作,同时PLC内部的当前值位零,如果滞留脉冲不清零,伺服需要继续运行,直至为零。
那不接的话是不是可能引起定位误差呢?不接的话,回原点指令先碰到DOG减速爬行再碰到Z相脉冲也不能立即停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