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仪表控制

楼主(2020-08-14):
各位老师,我对于仪表的控制和使用不是很了解,看到人们使用智能仪表来控制流量、压力等羡慕死了,具体我也说不上来 ,有懂得这方面的,请告知一二,我有很多问题要问。谢谢!

网友A:
啥智能仪表?不就是连接了通讯网络的信号采集传感器设备么?

网友B:
以下来自百度

智能仪表的特点

编辑

(1)精度高智能变送器具有较高的精度。利用内装的微处理器,能够实时测量出静压、温度变化对检测元件的影响,通过数据处理,对非线性进行校正,对滞后及复现性进行补偿,使得输出信号更精确。一般情况,精度为最大量程的±0.1%,数字信号可达±0.075% [1]

(2)功能强

智能变送器具有多种复杂的运算功能,依赖内部微处理器和存储器,可以执行开方、温度压力补偿及各种复杂的运算。

(3)测量范围宽

普通变送器的量程比最大为10:1,而智能变送器可达40:1或100:1,迁移量可达1900%和-200%,减少变送器的规格,增强通用性和互换性,给用户带来诸多方便。

(4)通信功能强

智能变送器均可实现手操器进行操作,既可在现场将手操器插到变送器的相应插孔,也可以在控制室将手操器连接到变送器的信号线上,进行零点及量程的调校及变更。有的变送器具有模拟量和数字量两种输出方式(如HART协议),为实现现场总线通讯奠定了基础。

(5)完善的自诊断功能

通过通信器可以查出变送器自诊断的故障结果信息。

网友C:
说不清楚的可以上个图直接讨论,估计楼主看到的过程控制仪表

网友D:
  估计楼主说:“看到人们使用智能仪表来控制流量、压力等”,应该就是用智能温度控制器进行控制的场合。智能温度控制器只是一个习惯叫法而已,这类仪表由于是万能信号输入,所以除能控制温度外,对压力、流量、液位等都可以进行控制。如果使用这类仪表根本不用羡慕别人,你看看说明书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入公网的或者局域网的智能控制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