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集疑惑求大家给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2020-08-14):
这个是s7-300用博图做的模拟量,有个疑惑?
AI采集是4-20MA信号,对应是0-1.6米液位,对应PLC内量程是5530-27648数字量,这个应该不会错吧?
问题是为什么现场0液位的时候,AI是4MA,那PLC应该显示5530数字量才对吧?为什么显示160?理解不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300系列模拟量根据量程块以及组态选择,例如组态4~20mA对应0~27648,并非一定会做模拟量输入值得移位。

网友B:
个人觉得你的标定一下!比如1.6=16000这样你就看着直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模拟量根据量程块以及组态选择,例如组态4~20mA对应0~27648,并非一定会做模拟量输入值得移位。
160*1.6/27648=0.0092592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模拟量根据量程块以及组态选择,例如组态4~20mA对应0~27648,并非一定会做模拟量输入值得移位。
您看我是这里理解吗?
如果PLC信号只有0-20ma,而采集信号是4-20ma,这样就需要4MA的偏移量了是这样的吗?
PLC本身就是4-20ma信号,采集也是4-20mA信号,就不要4ma偏移量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模拟量根据量程块以及组态选择,例如组态4~20mA对应0~27648,并非一定会做模拟量输入值得移位。
您看我是这里理解吗?
如果PLC信号只有0-20ma,而采集信号是4-20ma,这样就需要4MA的偏移量了是这样的吗?
PLC本身就是4-20ma信号,采集也是4-20mA信号,就不要4ma偏移量了是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在论坛里看到的不止一次了,线性拟合,线性拟合,线性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