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4):
    新近开发一套系统,采用三菱Q03UDV+QD77GF4+CC-LINK  IE Field 现场总线模式
目前测试中发现有以下问题:
1.    MR-J4_GF 伺服通讯正常,伺服电机可以正常动作。
远程I/O 模组通讯也正常,但PLC监控相应的I/O点位无动作
(程序中对I/O模组 启动使能RWw0.8有写程序)
2.  CC-LINK IE  FIeld 主站模组选用QJ71GF11测试I/O
 通讯及I/O点位动作正常。
为何通过QD77GF4联接I/O 无法正常使用???
请各位有空指导一下!!!

网友A:
参数改成无初始化,然后写入就可以了。或者看下模块上面的拨码,拨到AUTO上面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谢谢!!!

楼主:
貌似Q系列PLC 用CC-LINK IE FIELD网络的不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到位。参数无初始化,就是断电再次上电不尽兴参数复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看行业,夜晶  轮胎这个网络是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C(2021-03-01):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改后监视数值负数乱跳为何?    现场是CCLINK升级CCLINKIE,模拟量改完无法使用,从站参数设了,初始化程序没写,具体改造步骤应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