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LC远程编程调试上下载更改程序

楼主(2020-08-14):
经常要出差客户那改程序,调试程序。有无方案可以远程更新PLC程序,求好用的产品或方案,谢谢!!

网友A:
远程模块,要不然让客户配个电脑,然后你远程控制他的电脑,他们人员配合你。

网友B:
远程模块 网关之类的
常见的plc基本都是可以远程下载程序的
触摸屏带网口的可以远程下载
手机操作plc
电脑手机 远程监控plc
基本都是这样的功能

网友C:
远程软件,或者安装远程模块

网友D:
蒲公英路由器了解下

网友E:
网上搜一下很多产品,我用得最多的是繁易的FxLink产品,有支持WIFI/4G/以太网的,繁易最新的触摸屏可以安装一个模块,通过触摸屏可以上传/下载/监控程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可惜我用的是松FP-XH系列PLC,加模块很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惜我用的是松FP-XH系列PLC,加模块很麻烦
那个你改用巨朋的触摸屏(带有远程通讯那种,WIFI或者4G做远程连接)

网友H:
安装4G远程模块调试很方便;不然就只能远程操作客户端的电脑了。

网友I:
可以联系下,公司做的网关很成熟,自己在项目上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