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4):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E740-5.5KW    上电报故障E.OC3   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行。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就是变频器本身有故障了,要么送修要么换新。

网友B:
如果有接负载就先拆了负载再说

楼主:
不接电机就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