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端子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2020-08-14):
广州数控原装线,端子的颈部尾部也都是加长的,不知道是不是广数内部专用的

网友A:
没必要纠结怎么制作,就是没有端子,剥线了用手扭结铜线并接好接线柱压紧一样用。
别人定制的也说不定,毕竟量大,还有就是连外皮一起压接,是有针扎破线皮触碰铜丝才能导电的。

网友B:
呵呵;这个没必要纠解,接触好了用什么都一样的;

网友C:
合适的端子压接就可以了……

网友D:
专用工具压的。各种压线的专用工具,自己去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告知具体型号的压线工具?我就是在淘宝没找到 才来问的

网友E:
公司里有专门的端子机。

网友F:
少量就用压线钳,批量大规格多就买一台端子压线机,过去公司是用的深圳产电动式。

网友G:
回复 楼主:
冷压钳

网友H:
这种应该是端子机打的,不像手工压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会吧?淘宝上什么淘不到?只有想不到。嘻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告知具体型号的压线工具?我就是在淘宝没找到 才来问的

仔细看了一下,你这种接线端子应该是不用剥线的,直接穿破皮压接的。淘宝可以用拍立淘拍照搜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