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开关电源故障怎么排查(20200817)

楼主(2020-08-14):
如图这种开关电源客服反映下雨后漏保跳闸,去检查万用表查短路 兆欧表查绝缘,都正常,然后外表无明显进水现象。 想请教一下,并联了十个这东西。除了用排除法找出坏的,还有什么好方法呀。 还有一个这种好的开关电源的通电后去测地线会带110v电压,接好地线后再测就没电压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户外广告灯用的防雨型的,几十元到100元左右一个,坏了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B:
110VAC是电磁干扰吧

网友C:
开关电源不接地线都有虚的100多负电压……下雨天跳闸,你检查的时候不跳闸就不好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现在就是要从十个之中找出那个坏的,但是在现场肯定不可能用排除法(跳别人的闸,次数多了要吊人的), 现在拆回公司后发现有两个电源接地端子和外壳断路了,但是上电后公司漏保也不见跳闸呀。

网友D:
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E:
广告牌的用电本来就应该单独设置漏电保护开关,10个电源通常不会都漏电的,如果是安装在防雨好的地方,你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最大电阻档来测对外壳电阻,最小电阻的先找出来就是了。如果防雨条件不好的,直接看哪个有水的痕迹的直接换就是了

楼主:
大佬们,现在情况是现场上电跳漏保,拆回公司试又不跳漏保,如何把那个漏电的找出来呢

网友A:
在现场十个并联如果送电跳漏保,就拆下一个再送,一个个试过去总是能找到有问题的那个;

网友F:
单独给它装漏保

网友G:
前几天 用了一个 施耐德开关电源 用试电笔测试框架 也显示带电

网友G:
这是个工程级监控用12伏开关电源
工作的时候都不知道有多热 能把 三端稳压管焊点烤化
别的不会修 开焊了会 散热器是我后加上去的
外壳的孔是我钻的 上下前后左右共26个直径8毫米的孔帮忙散热 还不放心 又加了个时控 晚7早4监控 白天就算了,

网友H:
有110v是正常的,输入电路一般是通过3个安规电容接地的!

网友I:
有些开关电源是不能装漏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