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故障

楼主(2020-08-15):
机器人动不了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啥牌子机器人,示教编程器的触摸屏上提示啥警报内容,给机器人提供电力供应的电气控制箱是否接通了电源输入。

网友B:
这也要多说一下信息吧,都不说清楚点如何帮到你

网友C:
你就这样一直跪着,最后老天爷会告诉你解决办法的。

网友D:
凡是需要用电的动不了,第一时间是检查电源啊。第二才是根据相关的自诊断信息去排除。建议你先熟悉一下手册再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