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与变频器

楼主(2020-08-15):
小白求问,我也是第一次弄从网上看视频学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变频器我设置的最高是50HZ.但是从触摸屏上修改当前频率的时候输入50hz自动就变成25hz了,但是按频率加1按键能一直加到50hz,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入50hz呢什么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触摸屏上设置了点动,但不是松开按键就停,需要按点动停车才会停。这个怎么实现松手就停。
备注:123图是频率问题4图是点动问题56图是变频器地址说明
ebpro 我选的变频器设备类型是MODBUS RUT(HEX ADDRESSING)选这个原因是不需要把地址改从16进制改成10进制
各位还求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多试才知道,只要大方向没有错,多动手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B:
50的频率对应的要设置成10000,停止可以使用 松开按钮后发出指令 这个功能,把这个键和点动启动键叠加在一起,也就是把启动键和停止键做在一起

网友C:
10000对应100%也就是50HZ,按钮可以选择动作方式(有的是选择开关类,有的是按钮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