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20-08-15):
请问,工业触摸屏开机出现条纹,是那里出现问题,因第一次维修触摸屏,无经验,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有液晶显示屏一样的先换上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最有可能的是电容,如果你的是24V供电的,也不排除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是液晶面板出现线条条纹对吧?数量很多对吧?一般这是液晶面板服役太久老化所致,需要使用类似液晶面板生产厂家研制出来价格昂贵的的压屏机进行修复,私人维修小作坊一般配不起这种动辄几万几十万的专业修复设备,建议客户更换新款触摸屏控制器,顺便承接设备技改工程,连带承接PLC控制器编程和触摸屏控制器画面编程项目,赚硬件的钱和软件的钱,翻倍赚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在网上买一个二手的一样的屏,把里面的主板拆过去就行了。

网友A:
如果是液晶显示的问题,换了是可以解决的;
但有时候是液晶驱动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屏都驱动直接做在主板上,这种情况换了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