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变频器设计的过于复杂,修到过一个纺织机械上的。是sp2404,板子一样。只是参数功能上有差别。
我的是模块炸了,直接放弃了。连检测部分在哪儿都没完全确定,像是通过光耦隔离转换了
你可以试下辅助24v直流供电和三相供电同时接上。这变频器是双供电设计。
遇到过一个sp0405 的
24v供电是面板能显示,三相供电是不亮,初步判断为开关电源部分不工作。
当24v和三相同时供电是面板显示UV 低电压故障,但直流母线是能测量到DC570v。
测量发现D62号快速高压整流二极管短路,更换同型号后正常

二极管型号RGP02-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另外一块好的板子直接正负母线上电显示电压正常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好了记得回来写个教程,让我也受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