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0-08-16):
三菱plc FX1N 60MR–00100,编程什么软件能检测plc输出Y点全部正常,哪位师傅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这个2003年就开始生产的型号,基本上三菱的PLC软件都支持;包括安装容量只有2M多的FXGPWIN这个软件;
至于全输出,你可以用程序来编写,也可以在软件中对输出点强制输出;

网友B:
这个只能软件强制全部输出,逐一测量输出点与对应公共端的导通状态确认好坏了

网友C:
MR的型号,继电器输出的,这个用软件控制输出,直接量输出点和对应的COM端有没有导通就可以
继电器的输出,如果仔细停,可以听到轻微的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现在FX1N已停产好几年了。

网友D:
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输出全部动作。分别测量每个输出点。

网友E:
程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