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十台设备共用一个变频器,电机是4KW,需要8HZ的点动频率。变频器用过22KW的台达和正泰的变频器,测试一台设备。在点动的负载最重最高的地方,设备会出现带不动然后往下溜车现象,变频器扭矩提升加到最大30,没有效果。想着把最高频率降到40,提高下输出电压,也是没有效果。请教下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10多台4KW电机同时运行用一个22KW变频驱动?

网友B:
什么样的设备?这个问题有点绕,电机是4KW 10台就是40KW,你用一台22KW变频器,肯定带不动。

楼主:
不是同时,一次只有一台设备点动运行。

网友C:
1自定义V/F曲线,提高2.5HZ/5.0HZ/8.0HZ对应输出电压;2改用4KW变频器矢量控制。设置得当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的低频重载就很差。就是最好咨询变频器生产商。另外可以就近加十个接触器,点动时保证只有一条线路工作,其他线路不会分压分流。四楼的矢量控制是个好办法。

网友E:
现在变频器这么便宜了,干脆你就每个电机配套一个变频器算了,控制和维护都好办,如果你要电柜美观整洁,也可以考虑汇川MD810

网友F:
VF换成矢量,变频器VF本来低频时候带负载能力就差,低频时候励磁电压太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VF换成矢量,变频器VF本来低频时候带负载能力就差,低频时候励磁电压太小
一拖多时一般是不支持矢量的;一带一时可以用这个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指导下,现在还可以通过设置那些参数,可以提高低速带负载能力?设备8HZ点动时间不太长,一次最多就五秒,然后就转为工频运行。不用考虑电机发热问题。参数可以按极限来修改。。。

网友G:
变频器扭矩提升加到最大30

转矩都提升到最大值了,估计是没戏了,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H: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有矢量控制功能吗?如果有,就用矢量控制模式即可。或者现在这种情况,先把设定值提高,比如20Hz设定,当电机转起来以后,再给到8Hz也行。就是不能固定值设置了,要求智能设定或者人为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