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我在程序内做了一个外部的输入功能块,比如 if A then b:=%IX0.0 ,然后在主程序POU中调用,可是我在主程序中使用B变量时,仍然让我重新定义B变量,这是为什么?如果我在全局GVL中登记变量B,那在POU中能正常使用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网上找了,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内做了一个外部的输入功能块,比如 if A then b:=%IX0.0 ,然后在主程序POU中调用,可是我在主程序中使用B变量时,仍然让我重新定义B变量,这是为什么?如果我在全局GVL中登记变量B,那在POU中能正常使用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网上找了,看的不是很明白。

1、功能块内部的变量和你POU中定义的变量无关。
2、在各个POU中定义的变量仅供本POU中使用,你需要在不同的POU中使用,请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B:
建议找本c语言的书看下

网友C:
功能块中的变量和pou里的变量是不同的,需要重新定义下才行。

网友D:
你这说的是欧系PL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的是欧系PLC吧

全世界的PLC对于变量的生命周期定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