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

楼主(2020-08-16):
公司一设备控制柜动作指示灯的一端接公共端零线,另一端火线通过西门子200PLC的多个输出点控制指示灯的亮与灭同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中间继电器控制220V电磁阀),奇怪的是整个柜子的总断路器都关掉了,但是指示灯会偶尔不定时的出现发亮的现象(亮度很低),三根火线和零线都通过断路器关掉隔离开了指示灯为什么还会亮,各位大师给点经验。

网友A:
这就要看你什么样子的指示灯了,灯是一直都亮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如果是一段时间那就可能是内部电路还有电能还没消耗掉

网友B:
指示灯是LED的吧!
感应或者零线地线现场回来的?
这种问题不好查!

网友C:
LED的指示灯那种一闪一闪的很正常,如有变频器设备的很明显,变频器一带负载工作,指示灯不上电都能闪闪……

网友D:
原来遇到指示灯莫名其妙有点亮,最后查出来是有根火线接地了。

网友E:
把零线火线对调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了好久都没结果,同一个车间另几台控制柜也有相同的情况,有一次发现所有机器都停机了还会有这种现象(排除了变频器干扰),检查零线对地也没有电压,但是设备工作没有问题,搞得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好久都没结果,同一个车间另几台控制柜也有相同的情况,有一次发现所有机器都停机了还会有这种现象(排除了变频器干扰),检查零线对地也没有电压,但是设备工作没有问题,搞得头大。

请检查你的这些指示灯是否为LED类指示灯,是的话,请通过继电器触点转接控制这些指示灯。

因为你直接用PLC输出点控制这些指示灯,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现象。

这是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G:
仔细查能找出回路

网友H:
这个现象吧,指示灯应该是LED的,估计有供电问题有问题,外部电源的零线可能和你们的电柜的地线接到一起了,这个现象在一些临时工地会经常出现(用电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