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1250KW电机,一根导线与电机线并行25米,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指示灯一脚,指示灯另一脚接地,居然可以指示电机运行状态......
电机是ABB调速柜控制的,负载是密炼机,指示灯在电机运行期间亮度特别亮,实在无语

网友A:
导线对地形成分布电容?

网友B:
这个神操作应该是在好多年前的机器吧,现在最不济的做法也是用个电子电流表来做电机运行状态监视了

楼主:
这个不是神操作:是我发现一根与该电机同线槽的5根2.5平方铜线,就突发奇想测试一下电机的干扰,谁知结果实在令人......
实测空载的导线2端电压达到136V且有波动(万用表实测),随电机电流波动明显,接了指示灯的测量指示灯2端电压居然达到28V峰值(万用表实测)
测量所用万用表是F15B

网友C:
火线测电笔好像就是这样原理吧,在墙面不接触就能测到110V,感应电。

网友D:
LED灯毫安级   而且亮度会随着负载变化

网友E:
应该是高压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压电机个毛!
800V的直流电机,125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