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绝缘电阻

楼主(2020-08-16):
有台三相电机,用2500V摇表中速摇动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阻值约20MΩ,能放心使用吗

网友A:
电机电压多少?中速摇动什么意思?摇表标准转速120次/分钟。

网友B:
2500V电压是不是有点大,电机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看什么情况,长期搁置的电机光量绝缘不行,如果是在用的电机进行例检,这个绝缘能用。
用2500伏摇表,高压电动机吗?高压电动机最好定期做做试验。

网友D:
380-690电网下都可以用,电机的绝缘用用就高了。天气太潮了吧?

网友E:
可能都被你摇坏了

网友F:
要是380V电压等级的电机,还是不要用这个2500V的档去测哦!
搞不好本来没问题的也被测出问题了!
380V的用500V等级去做绝缘测试吧。

网友G:
380v三相电机用500v摇表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