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经常有用别人的伺服坏了,然后问我买电机,或是驱动器,只买一样。然后问我什么什么牌子的能更换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更换。
他们说什么什么牌子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你们用的也是什么牌子的电机。那么相同牌子的伺服电机就能代替吗?
好像做伺服电机的就是那么几家出名一点的。是不是只要是相同牌子的就能代替呢?如果要找一个伺服电机来代替另一个伺服电机需要考虑那么参数?普能人能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A:
通常是相同厂家,相同型号更换。
电机更换没什么参数,但驱动器会要求有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功率,电压编码器等差数。电机厂卖给伺服厂后伺服厂都会自己命名编号,同一电机厂的同一规格在两个伺服厂可能是两个不同型号。
所有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确定。

网友B:
还没入门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一模一样的型号换;

网友A:
我见到的常规的都是电机、驱动器是同一个厂家的。
在直线电机使用场合有专门做电机的,然后配另外厂家的驱动器,这些驱动器需要根据电机性能计算并写入底层参数。

网友C:
为了避免不必的麻烦,人家原来啥配置就用啥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以后有人跟我买我还要卖一整套给他算了,经常听说这个厂可以配那个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出来的结论,还人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