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经常维修到别人的机器,伺服坏了更换我们自己的伺服上去。上位机一般是PLC,单片机。更换上去之后要设置齿轮比,脉冲数才能准确运行。
怎么才能知道原来设置的每转脉冲数?还有的驱动器是没有每转脉冲数这个参数的,只有一个电子齿轮比。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跟原来参数完美搭配呢?

网友A:
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在电子齿轮比默认为1:1的情况下,伺服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这个要先确定,再结合电子齿轮比就可以算出实际多少脉冲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转10000个脉冲。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上位机发送多少个脉冲使机器转一圈。所有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机器运动位才跟原来的位置一样。

网友B:
原来的电子齿轮比分子与分母的二个参数要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原来的电子齿轮比是3:1没有每转脉冲数这个参数。  我的伺服是每转10000个脉冲。
这样的话我也怎么设置才能走得跟原来的一样呢?

网友B:
电子齿轮比知道,编码器的分辩率不知道可以根据型号查到的;

网友C:
两个参数:
1,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
2,电子齿轮比

保持一致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如果是直连(没有减速机或齿轮减速)情况,通常,你只要把原伺服分母数值,设置成你的伺服每转脉冲数即可;
注意:这个数值不能是与分子约分后的,如何确定是否约分了,要看分子是不是该伺服的编码器位数,比如17位的编码器,分子应该是131072,但有的伺服又不是按照编码器分辨率定义的伺服每转脉冲数,比如施耐德的28系列,编码器是20位的,但是每转脉冲数是12800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常维修到别人的机器,伺服坏了更换我们自己的伺服上去。上位机一般是PLC,单片机。更换上去之后要设置齿轮比,脉冲数才能准确运行。
怎么才能知道原来设置的每转脉冲数?还有的驱动器是没有每转脉冲数这个参数的,只有一个电子齿轮比。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跟原来参数完美搭配呢?

怎么才能知道原来设置的每转脉冲数?
可以查看原来的参数,如果原来的驱动器都没有显示或者查看不了参数那就麻烦了,我想只能根据工艺参数推算了吧。

还有的驱动器是没有每转脉冲数这个参数的,只有一个电子齿轮比。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跟原来参数完美搭配呢?
这个根据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其实电子齿轮比的结果也相当于是转一圈多少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伺服是2500编码器,不知道原来的是多少。我们的伺服有一参数是每转脉冲数,他原来的没有只有分子分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伺服是17位绝对值,2500线编码器。不知道他原来的是多少,他原来的参数是约分过了的,分子是五,分母是一。按这个算的话,我的齿轮比设为1:1脉冲数设为五分之一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设置不好,每转脉冲数少了会不会影响精度?我想设置每转脉冲数为电机编码器实际分辩率,然后再用齿轮比来计算。这样每转脉冲数多精度更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分子:编码器一圈脉冲数
16777216   安川Σ7    2^24
4194304    三菱J4     2^22
1048576    安川ΣM   2^20
131072     三菱JE      2^17

分母:电机一圈对应的机构移动量
电机每转机构移动量(毫米×1000)

网友G:
要看以前的伺服的参数,然后对应的设定

网友H:
编码器电机铭牌上应该有,没有那就按完整型号查资料

网友I:
根据对方的来设置自己的,连对方的都不知道的话,怎么设置的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所以啊,有没有经验法。或是跟据运动距离大小来判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伺服是17位绝对值,2500线编码器。不知道他原来的是多少,他原来的参数是约分过了的,分子是五,分母是一。按这个算的话,我的齿轮比设为1:1脉冲数设为五分之一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设置不好,我想设置每转脉冲数为电机编码器实际分辩率,然后再用齿轮比来计算。这样每转脉冲数多精度更高。不知道对不对。
~~~
1、“五分之一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你这是咋个设置法?0.2个脉冲电机一转,这肯定不行
2、“齿轮比”你的伺服不是只能设置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吗?外部传动齿轮?
3、“每转脉冲数少了会不会影响精度?”精度倒是不影响,设置不当的加减速时间,电机会有抖动;若有干扰,对你影响较大
4、“分子是五,分母是一。”这个值可能是外部齿轮减速比
5、“我们的伺服是17位绝对值,2500线编码器。”你们这个伺服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按17位还是25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转一万个脉冲,我现在只设五分之一,就是2000.他原来的齿轮比是五比一,是五倍不是五分之一。我们的编码器是17位绝对值,2500线。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