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那位大师可以帮我写一个FX2N与松下VF100变频器通信程序,感激不尽!以下为变频器通信手册。

网友A:
三菱FX2N和变频器无协议通信案例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338
这么多例子对你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吗?

楼主:
老师你好,其实你发的案例我都有在看,只是程序当中都是和别的品牌变频器通信的,有很多指令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也不懂怎么去把变频器的各功能代码写入到PLC程序当中,正好我手里有一台三菱FX2N和松下VF100系列的变频器,所以想求助符合我设备的通信程序,然后用来反复学习、理论加上实践应该明白的会更快一点!通信手册已附件上传,所以在此求助各位老师,能否帮助小弟一把。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B:
FX2N要做通讯首先得加BD板,其次是不支持MODBUS的,虽然可以用来做通讯,但是要自己去做一些算法、校验,比较麻烦,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加难以搞懂。

另外这样的搭配案例在实际应用中估计少之又少,首先在选型初期大家就不会去这样选择(走通讯模式的本来就不多),肯定会选择通讯协议一致的,如果是后期增加的,一般搞几次搞不定就加模拟量模块了,毕竟一个工程也不会给你很多时间去做实验学习。

看到楼主为此发了几个贴了,个人建议不要再研究下去了,没什么意义的事,如果真想学习通讯可以去找一台支持MODBUS的PLC来学习比较好,比如买一台信捷的XD3-16RT,价格400不到,还自带通讯口的,支持MODBUS也支持自由协议,资料手册也容易找。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C(2021-02-27):
我参照例程把松下VF200搞好了。FX2N把CRC抄过去,把D8120理解了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