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总线选型请教

楼主(2020-08-16):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用到16个伺服,其中4个是存在追剪关系(一个主动,三个追),其它轴间没有什么关联。数字I/O没有超过100点,用传统发脉冲的方式来做貌似不合适!想用总线方式。但本人没有总线经验,在选型方面有困难。现在控制系统确定用三菱,追剪这方面用伺服电子凸轮来解决, 自己搞难度太高,请教大神包括伺服在内怎么样选型,编程思路上指点指点!或是有其它更优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用Q系列PLC,简易运动模块QD77MS16控制16轴,有同步功能,可以做凸轮控制。

网友B:
D77MS16刚刚好,预算够用Q,经济点用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在如果用此方案,伺服选型上会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如果刚好用到16轴,建议还是选32轴的Q173DSCPU吧,要有预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在如果用此方案,伺服选型上会有什么要求!
伺服要三菱光纤连接的型号,MR-JE-B或是MR-J4-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好用到16轴,建议还是选32轴的Q173DSCPU吧,要有预留
运动控制器成本更高,还要另外一个软件编程。
如果动作简单,32轴用两个QD77MS模块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好用到16轴,建议还是选32轴的Q173DSCPU吧,要有预留
QD77MS16做16个轴的系统还用担心预留的问题吗?再加一个4、8、16的简易运动模块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