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PLC控制进线电源为什么要用三相五线制?

楼主(2020-08-17):
今天看到公司一套电气图纸,整个电路里面没有三相电机,但是引入了三相五线,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直接用L,N,PE,三根线不就解决了嘛?为什么用三相电分开供电呢?是因为防干扰?

网友A:
为了三相电流平衡吧,就像现在农村入户都是三相四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有其中一路出现干扰,影响其他两路呢?

网友B:
应该主要是考虑三相平衡

网友C:
应该是考虑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D:
要看负荷(负载功率),如果是电阻丝种类的负载,功率几千瓦,用单相供电,变压器会被拉的喘不过气来的(三相电流严重失衡)。

网友E:
几个开关电源,也没有多大电流,起不到平衡的作用。应该是三相电都接到门口了,那就随便拿来用吧。

网友F:
小功率没有必要用三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