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omachine变量表示类型及功能块调用疑问。

楼主(2020-08-17):
各位哥哥,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张图,第二个操作数这么写表示什么意思?放在整个指令里面是啥意思?
第二个问题是图二和图三,图二调用图三的功能块,但是图三的功能块中只有输入没有输出,这个功能块调用有啥作用。如果有作用,这个功能块能的这样的写法,能达到什么作用。谢谢大家!

网友A:
1、标签MD500的值与标签MD812减去标签MD176的结果进行比较。
2、这个功能块对指针数组指定的地址进行了初始化,因为直接对于内存地址的操作,因此不需要输出,功能块中直接的操作内存地址有一定的风险,不建议这样操作。
ADR(MW322),取得标签MW322对应的内存地址,指针变量PtArray指向了MW322对应的内存地址开始连续100个UINT区域,通过对ptArray的操作进行了内存初始化。

网友B:
这个其实仿真一下很好得出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