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7):
55KW变频器带7.5kw电机空载运行时,钳表测得电流大约7A左右,三相平衡,但面板显示的三相电流有一相只有2.7A左右,总电流5。5A,正常运行时总电流应该在6.5-7A之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总电流是指哪里的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问。还有这么大功率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不会烧电机吗?

网友C:
是不是ABB变频器?

网友A:
大变频器带动小电机,只要参数设置与小电机对应,主要是功率和电流,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甚至比正常配置还耐用,因为相对配置合适的小变频器,大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较大,整流后的纹波较小,即直流效果好;另外,即使长期运行后电容容量有所减少仍然不影响应用,不会轻易发生因电容干涸造成的炸机现象。当然,二者功率也不能相差过于悬殊,否则,因为变频器内部电流传感器的误差造成控制精度误差会偏大,因为传感器的最佳区间在额定值的中间偏上段,过低的工作区间会造成测量误差。正确与否敬请各位过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电流就是变频器显示的监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变频器比较高级一点,既能看总的输出电流,又能看单独每一相的电流和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电机只是用你来测试的,正常运行的时候所带负载都是匹配的,在家里试机找不到这么大的负载,所以就接了一个小的

网友E:
这是什么变频器?还能看到单独哪相电流?没有见过这种,科普下

网友B(2020-09-27):
你说的是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吧?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带不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