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0-08-17):
这种防水防尘的电源容易坏,甚至爆炸过的,有没有好点的像开关电源那种自带散热的电源

网友A:
有    但如果总不坏  ,,,,保你用一年半至两年  这是所有厂家的共识  不论是电源 或LED灯 品牌到杂牌都这样  这里的秘密 工控人基本都知道,,,

网友B:
这是恒流驱动的,到卖灯的地方询下,买有品牌的好点;

网友C:
没有看到接多少W的灯,还是换一种标注带?瓦的那种吧
我有用了近10年的LED灯,就是小贵

网友D:
实际上就是配套24到36瓦的LED灯板的驱动,某宝上很多是不到十块钱的,有时候经常有促销

网友E:
这种已经很不错了!表情大部分比这样的还要差很多

网友F:
灯具几十年不坏,厂家估计大量倒闭:质量差一点,后续才能继续吃饭啊
LED驱动电流整大一点,工作温度整高一点,元器件参数用的超标一点,这样就可以做到短寿命

网友G:
可以上某宝上看看!

楼主:
配套的灯珠应该50W左右,没有标参数。这种灯有四个灯珠,很亮。一个灯有快10斤重,安装在六七米高的梁柱上,爬梯子上去安装维修麻烦和危险。因为数量多,坏得快,想找质量好点的。

网友H:
能不能自己技改,引线下来做个防水电箱。

网友I:
可以选择功率大一些的试试,如76w的。

网友J:
买正品台湾MW的吧,不算太贵,但是品质有保障。

网友K:
这种用3-5年算久的了,电容也是有一定年限的

网友L:
LED灯驱动电源坏太常见了,苦的是电工呀!爬上爬下的换……

网友M:
现在我们公司的照明都逐步更换LED了
然后买电源驱动器,买灯板灯条,坏了就换。
省电成本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