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HMI报警信息多语言切换

楼主(2020-08-17):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将PLC的报警信息实现多语言下能够显示呢?
目前有一个项目,在程序中使用了FB监控报警和离散变量报警,项目源语言是英文,目前在做汉化,但是不知道这些报警信息怎么能实现汉化,在项目文本里找好像没有关于报警信息的,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以前我们做,报警信息做不了语言切换.都是在信息栏写2种语言的文字.

网友B:
这个一下讲不清,你要知道FB块监控报警的显示信息在哪里看就知道了。支持多语言的。找到了就很简单的。
看你这画面,用的是SICAR标准。既然 都接触SICAR了,就先好好学习一下SICAR标准,就知道怎么看报警信息并且如何多语言显示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搞定了。
最后的方法是使用FB监控的详细文本做报警,详细文本在多语言项目下可以显示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