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7):
估计有的忙了:川崎机器人,12台、发那科,16台、ABB机器人,12台,系统也是大杂烩:松下PLC、Q系列PLC、台达PLC、汇川PLC等等不一而足,

楼主:
这些都是接手上任的残留,后面拟全部改用Q系列,走CC-LINK总线(现在机器人与PLC通信五花八门,有直接IO通信、CC-LINK通信、D-Net通信)

网友A:
。。。。楼主,上点图看看啊,就爱看高端项目,不懂,看个热闹。

网友B:
。。。楼主,上点图看看啊,就爱看高端项目,不懂,看个热闹

网友C:
车企吧?也只有车企恢复回来之后继续大手笔烧钱了,而且还冒出了不少造车新势力,估计有的忙。

网友D:
几十万到手了。

网友E:
楼主这单子搞起来就是得劲

网友F:
楼主都接一下高大上项目,羡慕

网友G:
ABB的机器人,如果选用CC-LINK的卡进行通讯,它那卡价格估计不会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围观大佬!!!!!!

我又想起了那个U盘翻车的故事了。

各位要上图的不要急,这次要百度的精细一点,不能再翻车了。

楼主:
你有兴趣就去瑞安实地看的了,照片没有兴趣!
这个人家是专用做机器人机械手(铸造和冲压行业)的公司,我就是帮帮忙做做程序罢了!
机器人+PLC的程序做好,路径示教都由辅助安装人员完成
因为一个程序可以用好多套,所以忙的过来

网友J:
我做的话全换成PN通讯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的话全换成PN通讯卡来

看到你这个神回复,我就记起来一个做三菱Q26UDV(实际也就是一个不到400点的小系统,而且只有十几个加热、没有机器人、没有智能设备,2台伺服电机,其余都是普通电机、气缸),CPU主站配置的居然是profi bus网络!!从站是WAGO的!!!
那个是不是你的神设计???

网友J:
回复 楼主:
都用PN了,plc肯定也换西门子了。

网友K(2022-03-27):
ABB和发那科用得最多的。质量很好,

网友L(2023-03-18):
回复 楼主:
Q的很多都停产了,还贵,L R系列不香?

网友L:
回复 网友J:
ABB  Funuc也有支持EhernetIP  CClink总线的,不止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