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台达主站

楼主(2020-08-18):
先前的PLC确定是坏了,彩票也买了,08+14=12表情 意念只差市值交彼人

好了说正事
程序读出没加密,也不长只有200多条
只是在485通讯上有点小疑惑
按技术资料,PLC 485是MODBUS RTU 主站

在用串口监视软件单独与PLC联,电脑没有数据接收

设备电脑与PLC断开,电脑马上提示“控制终端断开”

用监测电脑与设备电脑联,持续发送一串数码
00 CE 5E 01 05 08 14 FF
这串码什么意思?

如果这是将PLC接入,控制电脑“断开”显示消失
监测电脑收到一堆数据

疑惑在
1.技术资料错了,电脑是主?
2.MODBUS主站能接收从站发出的命令?

请了解的网友解惑

网友A:
是不是自定义协议,监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定义协议,监测电脑?
监测电脑就是运行了串口数据读取的软件的电脑

网友B:
从站没命令,只有数据.
这应该不是modbus协议.或者你数据有误.一般PLC相对电脑做主站的少.

网友C:
PLC 485是MODBUS RTU (主站);那么设备电脑就应该是MODBUS RTU (从站);监测电脑上安装了串口监视软件(监测)

1.在用串口监视软件单独与PLC联,电脑没有数据接收

主站与监测通讯,监测收不到数据。

2.设备电脑与PLC断开,电脑马上提示“控制终端断开”

主站与从站断开连线,从站提示“控制终端断开”

3.用监测电脑与设备电脑联,持续发送一串数码
00 CE 5E 01 05 08 14 FF
这串码什么意思?

从站与监测通讯,收到一串00 CE 5E 01 05 08 14 FF (这应该是监测收到的吧)

4.如果这是将PLC接入,控制电脑“断开”显示消失
监测电脑收到一堆数据

主站、从站、监测一起通讯,监测电脑收到一堆数据。

从1、3来看设备电脑应该是主站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设备面世也有几年了,是类似CT的检测产品内伤设备,PLC只做逻辑控制,有很多输入信号被简入了,比如急停险有4个,只占用一个输入,设备电脑很难确定是那个急停被按下或失效,检测开关也如此,给使用维护带来不便(有放射)。
使用中由于原设计缺陷,造成产品检测失败,比如入口有上下2个光检,一是检测产品进入,二是检测产品厚度,都使用的开点信号,下光检失效就会漏检薄的产品,上层失效就会射线剂量减半,也会有漏检。

现在客户要求明确各检测元件位置好坏都能在设备电脑体现,给我的资料就是PLC使用485 modbus rtu 主站主动发信息给电脑。
看文件,这样做是合理的,起码电脑工作量降低,有信号变化就通知电脑,不需要电脑轮查,并给出一个表

既然没有直接从PLC485读到数据,也可能PLC是从
现在一方面分析读到的数据,另一方面在请教使用台达PLC达人

或许客户传递的信息是错误的

谢谢指点

网友C:
看协议应该是MODBUS,你可以用MODBUS调试软件直接给这些地址赋值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分析实验,可以确认PLC485是MODBUS从站
详见另贴

网友D:
没搞清楚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