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0-08-18):
如图,继电器输出很好理解,内部电路得电,相应的触点吸合,外部负载接通;
可是晶体管输出电路,为什么1M还要接负极?按图看,不是已经形成回路?
一定是我哪里理解不对,求指教!

网友A:
1M是输入公共端

网友B:
1L+,1M向内部晶体管工作提供电源,这是外部接线示意图

网友C:
1L和0.2通吗?内部的器件看成开关构成回路了吗?

网友D:
1M接0V;负载负端连0V,正端由输出点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D:
没什么好不好明白的,有些PLC晶体管只要有信号就输出;
有些则是需要外接DC电源的,否则输出时只有指示灯亮,而晶体管并不会动作,像上面的图中就是需要接电源这种;

网友E:
红色路径是错的,绿色才是驱动负载回路
驱动电路需要外接电源的PLC在早期很常见(中大型PLC)
驱动电路也需要吃粮啊

网友F:
暖暖帖子!!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电路,按楼主所述,内部已经接通,不错,确实已经通了,但PLC内部输出的是晶体管电路,电流也就是mA级别,容量太小,无法驱动外部的继电器,必须再提供外部电源。

网友H:
晶体管驱动回路,需要提供偏置电源,有的PLC是偏置回路由PLC内部电源提供,这个较好,有的PLC是偏置回路由外部电源提供,这种PLC隔离性较好

网友I:
晶体管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J:
这么画的图,看着别扭。其实就是晶体管的射极输出典型电路。

网友C:
流过电阻有限流,这个电阻还比较大,几千欧姆。负载和电阻分压,达不到工作电压

网友K:
早期的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就是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