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MODBUS RTU

楼主(2020-08-18):
PLC DVP20EH00T3
接口485--电脑

1.请问从使用的PLC中如何读出485通讯设置
2.根据表格能看出PLC MODBUS 是主还是从?

网友A:
用第三方调试软件试试就知道了,比如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等。

网友B:
如果PLC是从站,根据你的表格和手册地址,电脑是读取M0-M7的状态,有些MODBUS地址是需要加1的,所以手册上是2049,其实十六进制800换成十进制是2048.

楼主:
根据搜到资料,再结合程序,最后试验,确定PLC上的485是MODBUS从站

这是网上搜到DVP(ES/EX/SS)做MODBUS从站资料,没有搜到EH,好在是做从站

结合客户给的资料,将地址转换成16进制,找到对应关系2048(10)=0800(16)=MOOO ?

找到程序X0=MO........对照接线图纸XO进口光检,X1出口光检

试试通讯
既然知道站好#1,控制电脑连续发出00 CE 5E 01 05 08 14 FF
00肯定不对了,那就从01截取,又看到modbus设置FF可以做结束码
试发01 05 08 14 FF D7 8E  居然有了回复01 85 03 02 91
有响应就是好的开端,回复是啥意思,估计是提示错误命令(长度就不够
试验证明PLC是从站

再发一个命令看看结果
01 01 08 00 00 04 3F A9  (#1机 读 800起始4个开关量)
01 01 01 00 51 88  (#1机读 1字节 状态00 ) 也就是MO-M3=OFF

再试一个
发 01 01 08 00 00 04 3F A9
收 01 01 01 05 91 8B

结果明了,再看看截获的数据

01 01 08 00  00 20 3F B2
01 01 04 04 01 10 00 A6 E1

01 03 10 00 00 01 80 CA
01 03 02 00 07 F9 86
01 01 08 00 00 20 3F B2
01 01 04 04 01 10 00 A6 E1
01 03 10 00 00 01 80 CA
01 03 02 00 07 F9 86
01 01 08 00 00 20 3F B2
01 01 04 04 01 10 00 A6 E1
01 03 10 00 00 01 80 CA

既然找对主从,剩下的就是按要求慢慢整了

网友B:
正常来说你应该搞清楚地址对应关系就可以了吧,至于电脑从PLC里面怎样读取的应该是电脑里软件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太不正常,才有点累了,好在有你们帮助,另外有时间弄

要改的地方太多了(主要是扩充输入点),文件又是对方提供
既然是标准modbus,在家都试通,再出现与电脑通讯问题好沟通解决,另外也好了解莫名的代码含义(干扰可能不大,但愿是断码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电脑判断通讯断线发出的一串代码
00 CE 5E 01 05 08 14 FF
经过重新断点
01 05 08 14 FF 00
CRC 恰是 CE 5E
再发给PLC返回同样的代码
01 05 08 14 FF 00 CE 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