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9):
求助:力控组态软件怎么计算PLC的开关量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次数,并展示在力控窗口上

网友A:
有个事件脚本,发生开关量变化,做变量加1就行.

网友B:
计数应当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设置开关量只在有变化时才=往数据库传输数据吗,降低数据量

网友A(2020-09-18):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设置开关量只在有变化时才=往数据库传输数据吗,降低数据量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A:
过了一个月了,还没完成啊?

楼主(2020-10-27):
回复 网友A:
还没呢,一直没来得及研究一下。刚有时间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