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做加密程序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20200820)

楼主(2020-08-19):
集思广意。 大家做PLC加密,比如客户设备钱没有给完, 我们做加密。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呢?是不是提前设好几期密码?设好时间?

网友A:
提前写好,不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 你设10期,客户不按你的套路来,过了10期你怎么办?10期解完了,你就被动了。

网友B:
不能被解密的怎么都好弄,被人家解密了。就比较难处理了。

网友C:
最好别这样搞.这样的客户你可以不接.不要拉低工控的档次.
哪天你plc停机,造成重大损失人员伤亡,就是你的事.

网友D:
不论是否给完钱,都要做加密,毕竟是自己的产权,就算合同上规定了提供源程序,发一份电子程序文件或者打印源程序文件提供,都是可以的。只要客户动到程序,就要经过密码验证,需要联系原工程师确认,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确认动作。

网友D:
那种尾款赖账的客户,一般都是采用定时锁机的手段,到时间就锁机,提示需要支付尾款了。但是如果太粗暴的毫无征兆的锁机,不符合生意人的做事逻辑,一般采用反复N次在人机界面提醒客户的方式,比如采用10天8天的倒计时反复提醒。

网友E:
加密是把双刃剑
事先做好约定,免得事后麻烦
源代码加密可能会存在客户后期改进工艺找不到原作者或原作者不愿意再修改.....

催款加密
可以学习德国某企业的做法
程序放在存储卡里,360天后失去某自动功能,400天失去全部自动功能,450天后瘫痪。没次都有不同缺失功能提示。
召唤售后也来维护,维护很简单存储卡插入新CPU。有一点屏幕没有一点催尾款提示,客户心明白着呢....4年后的结果,商家放弃尾款
程序你可以读到,想找到那个穴位还挺难。

一般在进场调试阶段成本就回来了,尾款都是利润。

本地机做时间锁设备没啥用。

网友F:
必要的加密程序还是要的,也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网友G:
加密动作是有,我们这边的机器PLC的密码直接印刷在线路图上,客户也不会赖账的,市场是开放的,只有双赢才会利于双方的发展。但是有一个保护协定,本行业内根据需求功能开放的功能要求,设备厂商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给其他客户再做同样功能

网友H:
有加密就有解密

博图还不能破,要求高整博图做工程,codesys V3也不能破。

所以呢。。。

网友I:
我遇到过一个很巧的锁机办法。需要使用一个空出来的输出点和一个空出来的输入点。每次开机上电的第5分钟,输出点发一个1s的脉冲。输入点如果接不到,就在内存里加1。等到达到设定值,再次上电的时候锁机。解锁很简单。把输入和输出用一根线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J:
做过一次时间锁,也就是催款密码,PLC读取系统时间,取年月日+星期,然后再自己配了一个复杂的函数,计算出一个值,这个值就是解锁密码,每次解锁运行一段时间,费用结清后上门删除

网友K:
机构化文本编程,不下载源代码,他就是读出程序了也没用

网友A:
机构化文本编程是如何实现的?结构化后读出来也是梯形图

网友B:
写宏指令 ST之类的。90%的人看不懂。

网友L:
我看到一个编程的方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尽量不使用常数,而全部采用寄存器,只要进不了本机程序,拿到源程序也搞不出来

网友M:
做这种加密,耗费心力,有时候做加密比工作程序本体还要耗费精力。不希望看到这种,但是在实际中的确有需求

网友N:
加密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加密程序其实很多有很多方式,目前的话我喜欢做的就是,在你自动状态的前面加一个位,然后通过这个位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可以定时到一定的时间,到达多久后复位!还有在触摸屏上有些不是很重要的参数作为密码!登录不同的密码,来解锁不同的时间段的位。。而且还不会有人知道是有问题,可以直接推卸说是他们设置的参数不合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