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欧姆龙ACC+PULS发脉冲问题

楼主(2020-08-19):
如图的程序,总是需要按俩次2.00才开始发脉冲,请问要如何调整?

楼主:
我试过只有不用上升沿才管用,三个指令只要有使用的都不行

网友A:
PULS 指令放在ACC前面就好了, 必须先给定脉冲量 才能执行脉冲输出
【方案】
赋能智慧电网,华北工控打造变电所智能运维监控平台专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