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

楼主(2020-08-19):
温控表测量的温度比实际的温度要高9度左右,可以同过调整温控表的参数进行校准吗?

网友A:
一般的都是可以调整的,拿说明书看一下或者提供表的型号

网友B:
在你调整前,建议先看看你的测温的取样点是否合适,测温传感器选型是否合适

网友C:
可设置的好像很多都有相关系数调整。、
不过也有简单的仪表不支持修正!

网友D:
不一定这个要看具体型号,最好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E:
个人认为 如果能修正   可以修正一下   误差不一定是表的责任   传感器型号 取样位置   线路长短  环境温度 对比测温设备  都有直接关系

网友F:
一般设备都有校准或者标定程序的,找到这个参数进入,找个标准温度测试点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你可以把表的型号发出来,这样大家能更好的帮助你,又或者你去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H:
  搂主说:“温控表测量的温度比实际的温度要高9度左右”。这结论是怎么来的,是用标准表比对还是工艺的经验数值?只有建立在正确结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正才有实际意义。好一点的温控表大多具有自校零或平移功能,最好能提供仪表型号或自己看看仪表的说明书。

网友I:
楼上说的对,数据得来依据
还没见过不能校对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