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20-08-19):
一台缠绕机,这几天出现不定时横向不走了,伺服控制器显示,AL E9故障代码,触摸屏显示,编码器,伺服电机和机械卡死故障,转动一下伺服电机丝杠,重新开机就能正常工作,编码器换过一个新的,没有发现那点机械卡死,哪位师傅知道,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E9是伺服主电路异常,重启下这故障就消失了?

网友B:
与电机关系不大;

网友C:
0.0你一个帖子发了两次,帖子发重复了,哈哈哈!!!!

网友D:
驱动器故障 母线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E:
电容更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