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9):
目的要求:

1,通过PLC一个BOOL点或者数值变化来触发记录信号,
2,每天自动生成一个*.mdb数据库文件,比如今天是20200819.mdb,当日期变成明天,则数据库名称自动生成一个20200820.mdb的数据库,
  并且,通过力控转存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目前可以通过力控的ODBCRouter来操作
1,必须手动用 Microsoft Access 2010 建立数据库文件。
2,触发只能设置间隔时间,多少S来触发一次。

疑问:

A:通过力控能不能实现初衷的目的要求,B:或者不通过力控,通过其它软件能否实现?

这个是初次测试可以转储的数据记录:

网友A:
说实在的,你这个要求是不懂的人的瞎要求.
就是瞎要求,也先说怎么给你实现.
1.用力控存数.然后用宏取数.
2.力控生成文件,没试过.
----------
现在来说一下不瞎的情况:
1.数据库是个库.一个库显然可以存很多数据很多表.所以极少有人生成多个库(.mdb).按日期生成多个库的做法不可取.力控也不好操作,因为设计时候极少有人那么做,人家就不考虑了.
2.数据表是个表.数据同一个格式(字段)的话,最好用一个数据表.也用不着按日期生成多个表.当然,你要生成,也没办法,这个在力控是可以操作的.createtable.
3.按照时间生成的文件,不应该是数据库,甚至不应该是个数据表,而是一个查询或者视图.

网友B:
组态软件基本上都有历史数据查询的功能,可以按照时间段生成表格之类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你这个要求是不懂的人的瞎要求.
就是瞎要求,也先说怎么给你实现.
1.用力控存数.然后用宏取数.
2.力控生成文件,没试过.
----------
现在来说一下不瞎的情况:
1.数据库是个库.一个库显然可以存很多数据很多表.所以极少有人生成多个库(.mdb).按日期生成多个库的做法不可取.力控也不好操作,因为设计时候极少有人那么做,人家就不考虑了.
2.数据表是个表.数据同一个格式(字段)的话,最好用一个数据表.也用不着按日期生成多个表.当然,你要生成,也没办法,这个在力控是可以操作的.createtable.
3.按照时间生成的文件,不应该是数据库,甚至不应该是个数据表,而是一个查询或者视图.

谢谢,看的一脸模糊,一个数据库里面可以存N个表,看能不能用其它办法处理内容。

问问公司IT。。。。

网友A:
对的.问一下it吧.
数据库一般就一个给某个应用专用.很少一个应用建很多数据库的.
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同样类型的,归到一个表.表的每一行是实际的数据.
你说的mdb,有时候用excel做,每段时间一个,有点像报表的意思.但报表不是数据记录.

楼主:
有戏。

1,可以通过第一个变量变化来启动转储,经过测试,给第一个变量0-50来回跳变,可以启动转储。

2,数据库内表名称可以通过脚本更改,#RouterCtrl.ModifyTableName("cy",$Date);  CY=转储任务名称。$Date=系统Y/M/D。
   当然,还要停止转储任务以后才可以改名字,不过也是一个方法。

后续就是写脚本了,每天日期更改运行一次脚本即可。

不会高级语言好吃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