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拉大车

楼主(2020-08-20):
用5.5kw变频 CJX2接触器旁路 2.5平方BV线去启动22千瓦带压消火栓泵    够专业吧    不一定是柜厂家的问题,

不拆行吗

网友A:
小马拉大车,为了多挣钱吗
不可取,尤其在消防系统

网友B:
能正常运行?

网友C:
感觉那个电机没有22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运行?
这台还没试机

网友D:
不是搞错了,2.5平方BV线去启动22千瓦有胆量。

网友E:
最后一个图的铜母排干嘛没有护罩?

网友F:
应该是启动稳压泵,22K用的软起。

网友G:
2.2kw电机我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