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船厂,岸电,偶尔报过流。

楼主(2020-08-20):
最高输出2000A,60HZ,440V,两组伟肯的并联,一组由两个整流单元,U,V,W逆变组合,故障记录是IGBT温度高,49度,还有过流,第2组U相,照片没拍,63A就报的,现场带载测到1000A也没报。

网友A:
大家伙。。。可能过流和过温同源。风扇?

网友B:
我遇到一个海德堡印刷机说以后叫我维护,吓死我了,楼主高手,牛叉这东西都能玩

网友C:
伟肯的机器,问题在驱动板上面,国外的都喜欢把大电流跟温度关联,这个故障还是驱动可能性大点,电流检测也有可能,因为它没报饱和故障!

网友D:
我修过友联船厂的,也在别的船厂修过,一般采用芬兰vacon系统进行优化设计的。岸电的控制部分不能用变频器控制代换,技术还是不一样的,核心主要是载波和滤波做了优化,电源电压一般升了压的,所以母线电压高达7/800v。这个机子的电流检测做在模块里面,在驱动板上进行运算的,所以很难模拟出电流测试,维修成本挺高的,vacon并联的也很麻烦,用本机控制部分,单机根本无法启动(屏蔽不了,但换主控板可以当变频器测试),2000a的维修费几乎报六位数差不多,楼主所描述的情况看,故障点应该在功率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