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棒可以钻孔吗

楼主(2020-08-20):
想在红线处转一个M6孔是否可以 安装不了必须要内丝扣的

网友A:
把旧螺杆拧掉,拧上新的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旧螺杆拧掉,拧上新的不就好了 拼多多客服也这样说的
旧的是M6内丝 而且是焊上去的 不能拧下来 新买的是M5外丝 我拼多多时和客服就这个对接交流了一个多小时 客服不懂工艺 到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旧螺杆拧掉,拧上新的不就好了
旧的是M6内丝 新买的是M5外丝 我拼多多时和客服就这个对接交流了一个多小时 又重了 不会删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买个牙套

网友C:
自己制作,一个M6一个M5的螺母点焊一下就是你要的接头

网友D:
看了2楼的对话图
想钻孔找钻头试一下不就得了,关键在工装,没工装那就要看技术了
即便废了,再换家明白的买根,不就拼家嘛,没几个钱

网友E:
直接买一个新的换上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2楼的对话图
想钻孔找钻头试一下不就得了,关键在工装,没工装那就要看技术了
即便废了,再换家明白的买根,不就拼家嘛,没几个钱
开工了
比铝还软

网友D:
这不挺好,赞一个
下回别人还在思考,或与客服嘚吧,你直接跟甲方说,没问题咱能解决,多爽
只是紧固件与这材料是否匹配(使用期),时间也是检验参数
设备再改一下,自动攻丝,完美解放

楼主:
回复大家   大功告成

网友F:
不懂,我感觉,不固定放里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我感觉,不固定放里面就行
想的有些天真   随便放在里面  确实可以  镁棒与罐壁接触部分会腐蚀得很快  实际上镁棒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热水罐壁不被水垢腐蚀的 如果随便放在里面适得其反  不如放弃  不用镁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