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控制目的:通过对输送带流过的产品计数,计数到,止流挡板升起,换空箱。产品为图一所示,现在的问题是计数不准,我们在输送带上装了个对射光电,可计数的效果不好。原因有二,1:产品太矮,光电从它上面照过去了,导致检测不到。2:零件有不规则的凹凸面时,会造成误感应几次,造成计数不准。
有没有成本低的,可靠,稳定的方法呢?

网友A:
没选用接近开关试过?感觉比对射要效果好。

网友B:
产品是不是有序的一个个输送?如果是这样是不考虎加装机构触动微动开关到计数?

网友C:
图示方案可以吗?

方案二

光纤传感器贵点,大约300一套,但使用简单,可以示教调整,数字化检测,力荐
悬架做成高低可调---真不是废话,遇到做成固定高度的

网友D:
可不可以添加导向装置,使被检测物以相同状态通过,方便检测

网友E:
东西厚度太小了也建议做可调支脚安装接近开关。

网友F:
皮带转速不高不会抖动,继续把对射光电降低到齐平皮带平面即可,不需继续烧钱技改。

网友G:
你这机构做得,这计数咱计?不明白

网友C:
很难解决吗?
看图片,产品使用材料1.8mm有了吧

光斑都打在皮带上,皮带上下有跳跃?=伪产品

换用对射光纤首选

or 买对0.8-1.0mm 狭缝(没卖?(以后换品牌表情)自己做)装在光电前
可以先弄电工胶布试验----没电工胶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吧,产品有凹凸面时,通过的时候会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号,造成误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是有序输送,级进模冲压后,机械臂搬送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有此意,前段时间不是做口罩机嘛,闲下来一些光纤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导向装置不好做,客户产品繁多

网友H:
看样子这个东西好检测,用那个检测距离在100mm以上的光电开关也行,安装在出口那个斜坡中间,从下面透光上来。程序里面做一个防抖信号,必须大于时间的才能计数。

网友D:
建议你拍一个被检测物运行过的视频,方便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I:
光幕咯,检测面积要求大的话

网友J:
把3个光电开关叠起使用,占PLC3个输入口;

网友K:
看你生产的产品不小,厚度也可以。建议使用2个电感式(只检测金属,非金属不检测)近接传感器按一定的间距安装(程序上并联使用,这样可以解决凹凸不平的问题。)注意根据凹凸不平的高度差选择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检测距离远的话一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