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贴片电容能用电解电容代用吗?

楼主(2020-08-20):
铝贴片电容能用电解电容代用吗?

网友A:
没看到铝贴片电容……你指的是那几个电解电容吧

网友B:
我不认为可以换!你要相信西门子的工作时从温度,充放电频率,滤波特性等方面都全面考虑过的!这板子工作时电容温度好像都不低的吧

网友C:
也是电解电容,电容表测过确认有问题,当然可以换。

网友D: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贴片电容”是不是电解电容了
它们的区别是啥?

网友C:
可能是指贴片电解电容吧,铝壳的。
即使是贴片钽电解电容,也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替换。

网友E:
你是说铝壳电容可不可能用电解电容代替吧,当然可以啊

网友F:
数据达标就可以,反正空间有

网友G:
完全可以的,如果选艾华电容,注意频率与寿命,如我们用的JJ系列,是8000小时寿命

网友H:
楼主指的可能是卧式铝电解电容,用普通电容完全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