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工况是伺服电机带动工具向一边运动,当力传感器,感应到力值超过设定的值后,马上就回走,如果回走力值超过设定值则快速回走,实际情况是,会过冲,回走时会走的过快,用的是V90的伺服电机,走工艺轴TO指令,哪位师兄有更好的推荐没呢,谢谢!

网友A:
用力来控制回走,过冲是自然的了。因为行走的物体自身有惯性,到达后返回会有惯性作用。这是物理常识。一般的都是采用一个限位开关来控制极限,就会克服惯性作用了。因为限位开关的位置是可以调节的。

或者把现在的返回信号力的阈值调至伺服电机的限幅值,使其到达目标后堵转,以克服惯性的过冲。

现场问题,现场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