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入手了一台台达  伺服器ASD-B2-2023-B 电机ECMA-21820  伺服器JOG无负载测试正常 负载测试正常 上位机空载测试  出现卡顿 扭力值一下增大到300% 电机堵转 回收脉冲丢失 过几秒后  丢失的脉冲会突然收到 电机爆冲 扭力值也会恢复正常值 电机扭力足够 不存在小牛拉大车的现象 故障报警AL009 位置误差值加大 不会报警  但是电机还是和上面的情况一样 调试过增益 惯量比 齿轮比 都没有改善 编码线和动力线接地良好 自己外加了磁环 请问大家 这种情况改如何解决?还有刚度和脉冲宽度不理解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ECMA-E21820后面型号补全,电机带不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