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步进电机互换可以不?

楼主(2020-08-20):
原来的电机。4线的
要替换的。6线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AB相的公共端不要接

网友B:
这个,原来电机驱动力矩大,不能随心所欲的更换!!

网友C:
6线的是几相的先搞清,还有6线的力矩要小;

网友D:
步进可以换,不怕

网友E:
步进要换也得换相数相同的吧?

网友F:
参考了下雷塞驱动器的说明书,是可以换的,但是要注意电机的扭矩和电流

网友G:
整套换,四线驱动器,不能用六线电机。

楼主:
这样看来 有争论了。有空换换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