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有一块称重仪表显示数据在没有增加物料的情况下会自动上涨,从0涨到了500多kg,请问各位高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小弟刚进圈啥也不懂。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电源或者检测回路的元件热稳定性不行了

网友B:
传感器开路或者传感器供电异常,或者传感器放大电路异常

网友C:
1.检查一下传感器到仪表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2.仪表重新标定
3.换传感器
4.换仪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检查一下传感器到仪表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2.仪表重新标定
3.换传感器
4.换仪表
我一般也是这个套路,我都是应用级别,1.2楼说的我都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检查一下传感器到仪表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2.仪表重新标定
3.换传感器
4.换仪表
我一般也是这个套路,我都是应用级别,1.2楼说的我都不懂

我们说的是用替换法判断那个配件坏了,他们说的是配件里面的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E:
处理过几次,大多都是传感器线破损屏蔽线接地引起

网友F:
应该是温度升高发生偏移,我们之前做实验,测轴承疲劳实验,有一个力传感器,转一会温度越来越高,测得力越来越大。

网友G(2021-01-27):
重新标定,检查传感器线路,屏蔽线。再不行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