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机器海天注塑机360X2
表现的故障1
现象如图3,电子尺数据670频繁跳动(大约660~680),正常别的数据一般为小数点后面跳动一点点。
表现的故障2
图1开模段数设定好的数据原本为200,自动跳变无规律现在是54.6,其它段数也有此情况。
换过几把电子尺故障依旧,今天下午更换电子尺电脑板如图2,表现为所有的电子尺数据都不断跳变,而旧板只有670这个数据跳变,一共是4块电脑版,总觉得是处理数据的寄存器没有保持,所以才有此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故障持续很久了,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下,懂的可以告知我一下电话13542254757,感谢了。

楼主:
图1跟图3反了

楼主:
开模段数自动跳变后如10.5后还成为上限了,超过10.5就设定不了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干扰。

网友B:
线路?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路没有问题的,而且已经更换别的线跟别电子尺,数据也是同样跳动

网友C:
上逻辑分析仪,或者485/232串口分析工具,分析数据到底是采集的时候就不对还是经过处理后错误的,这样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好厉害啊,我们就是普通的维护设备的,没有那么厉害啊,也没有设备测,也不会用

网友D:
“开模段数设定好的数据原本为200,自动跳变无规律现在是54.6,其它段数也有此情况。”
设定数据自己变化,考虑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是PLC,我考虑是PLC的问题,比如内部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注塑机电脑恢复出厂设置即可,另外位置电子尺数据跳动电脑板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自于变压器供电给电脑是220 转15伏的,而实际接在了115伏上,所以供电电压不足导致电子尺数据跳变。是自己粗心大意了。因为是外面做事,没有跟踪好,2次想到电压问题,但是都没有测量,希望日后谨记在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是旧的电脑板有问题。更换新的是没问题的,供电不足导致数据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