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二极管的用处

楼主(2020-08-21):
各位,能否帮忙看下这份图,加这么多二极管是干啥用的,感激
5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24v电源反接了后起保护作用
【方案】
精彩视频 |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食品生产数据整合

网友B:
查了一下magnet是磁铁,0.25 ohm和6 ohm应该是指电磁铁线圈,另外还有几个是继电器线圈,几个二极管都是反向并联在线圈两端,那应该就是续流二极管了。
至于什么是续流二极管,看下面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D%E6%B5%81%E4%BA%8C%E6%9E%81%E7%AE%A1/6064621?fr=aladdin
+4
【方案】
驱动数字化工厂进化之路(武汉站) | 图尔克智能传感器解决方案

网友C:
二极管在电路中就是起续流作用的。
【方案】
职业房屋检查师首选的建筑诊断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请问,为什么6Ω电磁线圈我觉得都是24V,感谢指正。